欧姆龙NS10-TV00-V2与NS10-TV00-ECV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05):
欧姆龙NS10-TV00-V2与NS10-TV00-ECV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Q&ADetail.jsp?question_id=97784

参考一下,你的问题也可以问他们

网友B:
后者应该是不带以太网口的

网友C:
后面的是升级的型号,功能区别不大;

网友D(2011-01-20):
ECV2与V1/V2的区别

1)ECV2内置系统程序V6.6

V1/V2可通过CF卡将系统程序升级至V6.6,升级后可使用V6.6的新功能

2)面板右下方增加了欧姆龙的LOGO字样

网友E:
E是英文版本,沒有E是日文版本,一般日本國外的版本都是英文版,版本不對會產生亂碼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