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漏油现象严重到底是什么原因!高手解答,观众踊跃参与!

楼主(2008-09-05):
我司购置一台减速器,从安装开始就一直漏油,询问厂家,厂家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是国产和进口之间拉开差距的地方吧!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看看到底有什么方法能使减速器解决这个毛病!

小弟拜谢~~~~~

网友A:
漏油主要是一下几个原因:1、是油封问题:油封的尺寸、油封内圈的橡胶的软、硬度有关系;2、是密封垫的问题。如果是从轴伸端漏油的话,就是油封的问题;如果是从减速机的端盖漏油的话,一定是密封垫的问题。不知道对否。你可以观察一下

网友B:
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C:
也太逊了吧,漏油这种小事也搞不定?

楼主:
跟压力也应该有关系吧   工厂那边解释说是压力问题

网友D:
厂家 质量问题 我们公司的也是  还没过保修期就 严重的漏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漏油主要是一下几个原因:1、是油封问题:油封的尺寸、油封内圈的橡胶的软、硬度有关系;2、是密封垫的问题。如果是从轴伸端漏油的话,就是油封的问题;如果是从减速机的端盖漏油的话,一定是密封垫的问题。不知道对否。你可以观察一下

基本如此

网友F:
1楼说得好。基本上是由于油封不好造成的

网友F:
国内做得较好的减速机是浙江午马,广东星光公司。广少迪光减速机做得就比较“LAJI”

楼主:
哦~

国产要加强哦~~~不然以后就被人抢完 市场了

网友G:
打开重新在端面涂上密封胶

网友H(2010-11-01):
我公司专业生产减速机油封

请问楼主和6楼的朋友能否提供“问题”减速机厂家信息或许能有帮助 为中国制造加油

技术支持: 13730388137  vwww.759001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