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变频器实现五速

楼主(2008-09-05):
我想用三菱A740实现五速运行,用STF STR实现正反向,用RL RM RH实现123速?那4速5速该怎样用,如果断掉RL作四速,用断掉RM作五速,该怎样设置,请教了。

网友A:
三菱的没用过,但原理是一样的。变频器有3个速度输入接口(RL RM RH),按你所说只有3种速度,其实你可以考虑3个元素的组合是7种情况(不包含0速),再看看说明书。

1、RH

2、RM

3、RL

4、RH+RL

……

网友B:
RL与RM组合为四速,RL与RH组合为五速.E540手册P54.

楼主:
谢谢,学习了应该相加,不应该相减。谢谢。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小弟也懂了,厉害

网友D:
RL RM RH都不接又是一速!

网友D:
这时速度由面板设,P79设成3

网友E:
呵呵;三个开关对应有8种状态,就有8个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学习了。感激涕零。

网友F(2008-10-10):
利用多段速控制,控制端子可以自定义功能。

安川的很好用的

网友G:
可以实现15段速度呢,就是它们几个的配合,你要是用PLC来控制的话应该也不难吧,好好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H:
不错啊!学习了,很受用啊!!!!!!!!!!!

网友I:
三菱里面有多余的端子,可以用来定义的,定义之后加上原来的3档速度就可以了,就象笨贲猫说的那样,以前我做过这个实验的

网友J:
这是个设置的好方法~

网友K(2008-11-17):
我现在知道了RL RM RH RM+RL RH+RL RH+RM RL+RH+RM这是8种速度,如再加上REX能定义15种速度。

网友L:
学过8421码吧,就按8421组合就可也了  13522320288

网友M:
我也进来学习了,不错。有时间我也去试

网友N(2009-02-03):
RM+RL频率设置为Pr.24

RH+RL频率设置为Pr.25

..............

可以参照FR-A700使用手册的115页关于简易位置控制的多段速频率设置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知道了RL RM RH RM+RL RH+RL RH+RM RL+RH+RM这是8种速度,如再加上REX能定义15种速度。

说的最详细,另外lz建议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G:
用东西之前一定要先看说明书,那才是真正的老师

网友P: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Q:
利用多段速控制,5种速度只是小意思。

网友R:
三菱说明书做的好,很易懂.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