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吗?

楼主(2008-09-05):
孩子的玩具原来的一块6v4ah的电池无法充电了

可以用一块7.4v3800mah的锂电池代替吗?(换上了用着没问题)

主要是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人帮忙

网友A:
电压高了1.4v,应该没有关系,反正是玩具。

网友B:
7.4V锂电池充满电压是8.4V,可以用原来充电器试试,看能否充到满电压。

网友C:
楼上?为什么“7.4V锂电池充满电压是8.4V”??不解!

网友D:
呵可以在输出加三端稳压固定输出6伏电压,然后充电就是在电池端,不过高点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为什么“7.4V锂电池充满电压是8.4V?
主要是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吗?
其实电池装上了用着没问题。
主要是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吗?充电会有问题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帮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E:
这种玩具类的电池,电压高些没有问题。

网友F:
可以用的,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不信你试试。

网友G:
可以用,但充电器可能需要换一个;

网友H(2008-10-06):
没关系的.

网友I:
电有可能充不足,容易坏电池,应换充电器。

网友J:
我来说说

首先要确认你的锂电带不带保护板,带保护板的完全可以替换原来的电池,不过锂电的安全系数要小于铅酸电池,玩具上用要注意;如果不带保护板就不要用了,不安全。

电池输出电动势不是问题,这两种电池6V的充满后都是8.4V左右。

充电器要看是哪一种,自动的还是计时间的,前者可以用在锂电上,不过用前要测下空载输出是不是8.4V,有出入的话要微调一下。而计时的充电器则不适合给锂电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