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加工中心

楼主(2008-09-05):
在LGMAZARK加工中心主轴冷却电机,在接触器下方有一个三相电容,型号:3CRE-50500     0.5微法-50欧姆*3      250V~50/60Hz       3PAASE  DELTE      谁知道这个件有什麽作用?为什麽会击穿?在哪里买的到?

网友A:
起保护作用,你也可以不用.

网友B:
RC滤波用的,消除干扰,应急时可以拆除

网友C:
防止电压冲击作用。

网友D:
起保护作用,你也可以不用.  拆了它

网友E:
    是RC吸收回路,电容击穿了可拆除。在主轴接触器装RC基本没用,因为在加工程序运行时,主轴接触器是不会有动作的,也就不会对系统有干扰。

网友F:
防止电压冲击和电压不稳定,还有一个作用是滤波.

网友E:
只有一个作用:在接触器触点断开时,吸收触点之间的过电压。

网友G:
同意李纯绪的观点,在接触器触点断开时,电机绕组有很高的反电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会在接触器触头上产生弧光放电,而弧光放电会向空间辐射频率很广的电磁波,会对CNC形成干扰。对了那东西叫三相灭弧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RC吸收回路,电容击穿了可拆除。在主轴接触器装RC基本没用,因为在加工程序运行时,主轴接触器是不会有动作的,也就不会对系统有干扰。 在机电市场有的买

网友I:
大家都建议去掉那个,楼主不妨去掉试试

网友J:
三相灭弧器,保护接触器点用的.换个电压高点的.会好些

网友K:
还是换个新的呀。。要不然厂家还装干嘛呀!!~~

楼主:
今天换了新的,设备运行4小时以后用手触摸感觉烫手,测电机三相电阻平衡,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楼主:
公司领导说100多万的设备,这个件不能不用

楼主:
它安装在主轴油冷却,开机后一直吸合,不存在频繁动作。真郁闷。

网友L:
电容易坏,一般是电压过高,再就是温度高也容易坏,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网友M:
理论上必须要,实际工作中作用不明显

楼主:
今天开机8小时又少了2个,每个200多人民币。现在关键不是装不装的问题,我们老总说要分析出原因,究竟为什麽会烧坏。

网友N:
保护接触器触点的

网友O:
选择电压高一点的电容

网友P(2011-07-18):
我公司现有加工中心四台,型号分别为:TNV-40A立式两台;MLC-400H卧式两台,系统为:FANUC   O-M型,现存在以下问题: 1、 每台加工中心Y轴工作有响声,影响加工精度; 2、 TNV-40A有一台主轴加工过程中超过φ25以上钻头及铣刀加工时吃力。 3、 每台刀库不能使用。 4、 MLC-400H有一台无法正常启动。 5、 四台加工中心,电脑所绘制的图纸数据不能与加工中心连接。        以上是加工中心所有的问题,望有识之士给予有偿解决。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546-8205646

网友Q(2011-11-04):
你就直接拆了吧 ,用处不大 我们厂的床子 就没有用过

网友R(2011-12-11):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bind(elem, evt, func){ if (elem){ return elem.addEventListener?elem.addEventListener(evt,func,false):elem.attachEvent("on"+evt,func); }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var storeClick = function(){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ick"});} while(a) { bind(a, "click", storeClick);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1);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S(2016-12-12):
今天开机8小时又少了2个,每个200多人民币。现在关键不是装不装的问题,我们老总说要分析出原因,究竟为什麽会烧坏?

电源电压太高,以致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