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线不能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2008-09-05):
我做的系统如此,主机与触摸屏通讯良好,但是我只要把示波器往通讯线路上一测,就出现通讯不稳定现象,同理,我挂其它从设备在485总线上也会引起类似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用了磁环在电源和通信线路上,我用了屏蔽双绞线,我还用了加100欧电阻,都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望哪位大侠提供点意见!

网友A(2008-11-13):
示波器表笔挂上去,是会影响485信号,用个防衰减补偿示波器表笔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表笔挂上去,是会影响485信号,用个防衰减补偿示波器表笔试试

网友C:
RS485A与B 电平是对称的,你用普通示波器是不行的

网友C:
要用RS485信号转换成RS232即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