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数据采集卡测温度?

楼主(2008-09-05):
   请问各位仁兄,谁用过数据采集卡采集过温度信号啊? 为什么我测的数据一直在波动,而用万用表测热电偶俩端数值却很稳定?

   是板卡本身的问题吗?

  求教!

网友A:
要加隔离栅

网友A:
或用这样的模块:

IO组件 的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二线制AI(对外接仪表供电)有短路保护(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20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 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http://www.autoyx.com/03IOAsm/1.htm

网友B:
采集温度可以用以下几套方法测量:

  温度采集方案1、热电偶输入模块DAM-E3039F +T型热电偶

 温度采集方案2、485采集模块DAM 3210+ DAM-3039F(或DAM-3043)

 温度采集方案3、 USB数据采集板卡USB5935(或USB2813A(套))+ 信号隔离转换模块A11T11(或A11RTD11)

以上方案均是比较经济实惠的配套方案,需要了解该产品详细信息,请点这里QQ:821819661或拨打:13552861585

网友C:
请说具体点,用的是什么采集卡,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