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停止按钮,一起劲按钮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

楼主(2008-09-05):
请问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如何用一停止按钮,一起劲按钮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

楼主:
请问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如何用一停止按钮,一起劲按钮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

网友A:
如果用接触器控制可用琴键式两档按钮作启动按钮,如果是小功率电机且轻载启动,就可以用带停止档的三相换相扭把开关控制即可。

网友B:
我是拓奥博公司,我们厂价直销PLC200,300,400总线连接器有带编程口90度,不带编程口90度,带编程口35度,不带编程口35度,各种型号都有。前连接器有40针前连接器,20针前连接器。各种型号都有,哪位要是有需要请联系我:我的QQ:645772167。电话:13647227880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D:
这些问题没意义

网友E(2012-09-17):
引用 网友F:


4年过去了,既然不难,请问,能否给张图,见识见识。注意;不用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问题没意义

    我今天是看一个按钮的问题,忽然看到这个帖子,你说没有意义?4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想想,你还认为没有意义吗?真的让你画个图,行吗?就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要不我也,参与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网友D 的回复内容:这些问题没意义    我今天是看一个按钮的问题,忽然看到这个帖子,你说没有意义?4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想想,你还认为没有意义吗?真的让你画个图,行吗?就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要不我也,参与试试。

这题确实不难:

可以按一下启动按钮 :电机正转;

      按一下停止按钮:电机反转;

      同时按下停止和启动按钮,电机停止.

网友G:
请浒大师指点指点这个草图.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这些问题没意义    我今天是看一个按钮的问题,忽然看到这个帖子,你说没有意义?4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想想,你还认为没有意义吗?真的让你画个图,行吗?就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要不我也,参与试试。

可以百度搜索,我画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引用 网友D:这些问题没意义    我今天是看一个按钮的问题,忽然看到这个帖子,你说没有意义?4年过去了,回过头来想想,你还认为没有意义吗?真的让你画个图,行吗?就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要不我也,参与试试。     内容的回复:可以百度搜索,我画的图

不好意思,多年,没有来这里了,抱歉,真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