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三菱GOT1000的触摸屏

楼主(2008-09-05):
   我最近在用三菱的GT1150时,我把画面切换改为PLC软件控制,可是等条件满足时画面就是不切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呵呵;

这个与F940是一样的;

把地址写入对应的控制寄存器D中;

可能你设的不对;

楼主:
对:ZJZC 关于

呵呵;

这个与F940是一样的;

把地址写入对应的控制寄存器D中;

可能你设的不对;

内容的回复:呵呵!谢谢楼上的,我通过脚本编出来了。

网友B(2009-01-20):
脚本是怎么写的,粘出来

楼主:
脚本是要自己编的,一般在编程说明书上都有介绍,然后通过脚本编辑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没必要用脚本的

设置下存储画面的地址,再用PLC控制这个地址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2009-02-19):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

网友E:
地址关联出错或通信没设置好(前提电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