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教你们一下,有一个漏电开关频繁跳闸,就是找不到原因,关进线的事吗 ?

网友A:
看看漏电开关本身有问题没有,把下线全摘了试试

网友B:
   是一送上就跳闸,还是送上后一会才跳闸?

网友C:
1楼的说得没错。要找准原因才可以对症下药。

如果不是开关本身的问题,查起来要麻烦一些。

再去测量绝缘电阻看看,实在不行只得用最苯的办法了————分段拆开来查。

网友D:
应该不是进线的问题,首先检查线路有无问题,再就是漏电开关有无问题

楼主(2008-10-08):
是接上去一会儿才跳的!!!有时接上去很快就跳!请问一下是什么回事啊 ??

网友E:
把下线拆下来       每路测以下漏电电流把

为了快点      我用直接接触  看火花   不过要小心触电

网友E:
如果是 220两相的  可以反相试试

网友F:
漏电开关如果频繁跳闸,可先拆开负载端子,断开负载连线,再合上漏电开关,如果不跳,就是负载的线路或者设备漏电;跳,就是开关失控。

网友G:
请去掉负载线试它一试,如果还跳肯定是开关自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