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电机驱动器的控制端信号问题?

楼主(2008-09-05):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

                                  我现在有接触到东方的驱动器RKD51 4L-A的驱动器,对各控制信号不是很清楚,马达那边接线是五根线,是什么作用呢?还有三个拔码开关,是细分的吗?另外的几个旋钮如DATA1,DATA2,RUN,是干什么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马达那边的5根线应该是5相马达的5根导线,一般和驱动器是颜色相对的连接,data是设置细分数的,默认是使用data1的设置。run是控制运行电流大小的,一般情况下使用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提供美国PITTMAN和意大利MAE电机,详情请登录www.sherry-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