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有触摸式按钮卖

楼主(2008-09-05):
我现在遇到一客户要求我们不要用一般的按钮而要用触摸开关,请我大家谁知道哪有卖

网友A(2009-01-03):
http://www.ottoeng.com

网友B:
用过都是定做的

网友C:
没有用过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人机界面吧

网友E:
如果不是人机界面,你可以固态加接近开关,但是接近开关是电容式的,你只要用手一接触,固态就开始导通,缺陷是只有常开型的

网友F:
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