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西门子S7-300数据块的使用状况?

楼主(2008-09-05):
在编程时,象输入输出,定时器等的使用状况可以用交叉参考列出来,以便知道哪些已使用,哪些还没有使用过.请问:如何知道数据块的使用状况?

网友A:
交叉索引也可以查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叉索引也可以查到的

正确,交叉索引是可以的哈!

网友C:
可以,如下图所示,点击图中椭圆中图标,把DBs选择上,然后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网友D:
交叉索引是可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