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25双柱立式车床的变速故障

楼主(2008-09-05):
请教各位高手:一台C5225双柱立式车床变速时变速电磁阀吸合正常,接触器能脉动使电机处于间歇通断电状态,但电机似乎空载状态,无明显速度变化,挂不上档位并始终保持接触器脉动不能完成变速,不知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机械和油路。

网友B:
如果电机确实是在空载状态就是换档没到位,检查一下机械和油路,把限位也顺便看看,电机间歇通断电是处于换档伺服状态。

网友C:
看看机油压力够吗。另外变速限位开关的杆是否退回。在点击间歇运动时,有没有齿轮咬合的摩擦声。要是有就是变速分配器或变速油缸的问题

网友D(2008-10-09):
         1》 检查油压

        2》 检查限位开关

        3》检查机械

网友E(2010-04-05):
先把限位开关短接

在点击间歇运动时,有没有齿轮咬合的摩擦声。要是有就是变速分配器或变速油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