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级维修元件

楼主(2008-09-05):
请教芯片级维修:我看到一个BOSCH电磁阀,控制电路板中有两个元件不知是什么元件,绿色贴片,不知道是电容还是其他什么东东。电路板没有标注。电路板是控制比例电磁阀线圈。上面有两片TL0721和一些三极管、电阻等元件。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保护电阻,当电流升高时阻值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