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线制转换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问有无四线、三线、两线压力变送器各个线制之间的转换电路三线转两线、四线转两线、两线转三线、两线转四线谢谢

网友A:
一般仪表的接线端子上会有的,楼主可以看看仪表的说明书

网友B:
同意,自己先研究,再求救会不一样的 啊

而且一般都会有啊

网友C:
要看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了

楼主:
输出信号为0~10ma或4~20ma应为要实现远距离信号传输,原来为四线传输两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但现在道路改造无法就近接入电源因此想对设备改造,实现远距离输电同信号输出都从调度中心输出,查资料知道两线制传感器有此功能,但有不想对调度中心设备进行改造因此需要该接口,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D:
调度中心的I/O用的是什么模块?
查一下模块接线,应该可以改的.

网友E:
的看是什么信号,理论上说明书会介绍

网友F:
你的问题提的好玩:道理改造后就不能重新放电缆了吗?调度中心不用电吗?

如果确实是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几个方案:1 更换设备。2 增加配电器。

网友G:
有必要线制转换吗、、、、、

网友H(2008-12-04):
你的问题提的好玩:我晕

网友I:
这个问题有点难  学习中!

网友J:
什么样的压变啊?III型压变四线的没见过?

网友K:
转换他干啥?2变4可以用智能配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