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选型求助

楼主(2008-09-05):
请问雕刻小直径圆(<2mm)选用什么品牌的运动控制卡可靠?谢谢!

网友A:
小圆加工,速度与精度将是永恒的矛盾,不仅是对运控卡插补和稳速度算法的挑战,也是对机械结构和驱动系统的性能挑战。

楼主:
TO 波恩:在牺牲速度的情况下,该选用 雷泰,乐创还是固高?谢谢

网友A:
个人意见,固高

网友B:
建议乐创,看看市场上的用量就知道了。

网友C:
上海维宏运动控制卡

网友D:
有控请看看我的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E:
主要问题应该不在控制卡上。

网友F:
 要满足控制精度的话,对步进控制器或伺服控制器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对控制卡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的要求

网友F:
   欢迎大家提出更多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 要满足控制精度的话,对步进控制器或伺服控制器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对控制卡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的要求

典型的卖电机的思路!

网友F:
  运动控制卡只要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于  运动控制卡只要稳定就可以了

可见现阶段楼上的对运动控制的认识也就至于此了!

网友G:
同意波恩前辈的看法  :)

楼主:
就用固高的了,但听说好像它的动态链接库使用不方便啊

网友A:
亦有所耳闻,不过可用。

网友F:
 当然,运动控制卡本身也是需要质量问题的

网友H:
<2mm 可以试试pmac,我用它来做最小75微米的圆拟合,效果还不错。

说实话想要做出圆度很高的小圆,平台性能很重要,卡其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mm 可以试试pmac,我用它来做最小75微米的圆拟合,效果还不错。

说实话想要做出圆度很高的小圆,平台性能很重要,卡其次。

价位、价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关于 要满足控制精度的话,对步进控制器或伺服控制器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对控制卡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的要求

"控制,控制”没有“控”哪有“执”啊?伺服再高档,它也只是“奴隶”

网友K:
国产还有一家,深圳众为兴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