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安装的方向对调后,通电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8-09-05):
由于现场设备装配,需要把电机的转子风扇端和皮带轴端对调,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打电话问经销商,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是小功率的,Y形接法,我一时也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望工控朋友给予支持,

谢谢啊

网友A:
转向反转啊.

网友B:
没有影响,只要尺寸合适

网友C:
楼上说的,我支持

网友D:
没有影响,正常啊,接线盒位置不好时经常这么干。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就是因为接线盒在最下面,不好接线和客户不便于维护,才想到对调转子,谢谢啊!

网友E:
可以这么做 正常

网友F:
放心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G:
可以 这样

网友H:
好象可以

网友I:
我经常这样干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不会有任何影响,放心使用就是了,改变一下定子接线,要不反转

网友K: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L:
要注意定子是否在外壳的正中间,如果不是要调整.不然电流会变大.国产的一般都没问题,进口的经常会偏向一边。

网友M:
没有问题,只是转向和原来相反!!!!要保持原来的转向,一定要把电源线其中的两根调换一下!!!!

网友N:
没问题的,不会有什么影响,记得调相,倒转

网友O:
好安装吗,干吗不整个马达对调啊?

网友P:
鼠笼电机一点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Q:
方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R:
转向反转

网友S:
倒转后放心用吧,什么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