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以百分比的方式调速

楼主(2008-09-05):
    PLC是315-2DP 、变频器是SEW的MC07B 、触摸屏MP277 之间采用DP通讯,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以百分比的方式调速及反馈,即:在触摸屏上输入100%表示变频器以1500rpm运行(最高速),50%表示750rpm运行,0%表示0rpm运行,0%100%之间成比例与HZ对应。

请教在触摸屏上怎样设置(设定上限、下限)
    如何将百分比转换成速度值呢
    0%100%

网友A:
有哪个地方需要这么精确的运行速度吗?我只知道在画面上可以实现"高速"和"低速",至于要能够如此的精确到百分之多少````````````  和你一起期待着答案!!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你知道1500转对应plc的通讯数据是多少吗?

网友C:
找到1500,0转分别对应PLC的数字量信号,将百分比换算成实际转速,反过来再对应成PLC中的数字量信号(数学换算),最后输出到变频器即可,做做实验,应该很容易搞定的,一般模拟量信号的上下限对应PLC中的数字量信号为0-27648.

网友D:
变频器也是接在DP上的吗?

如果是的话,找到控制变频器速度的地址,直接把这个地址的满量程(即最高速度对应数值是多少)和0~100做一个线性对比就可以了。

楼主:
1500转对应的10进制数据是7500,关键是怎样将百分比换算成转速,并且0%100%之间怎样成比例与速度值对应?

网友E:
如果用通讯的话就用0——50HZ对应0——1500转了,1500的50%就是50HZ的5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0转对应的10进制数据是7500,关键是怎样将百分比换算成转速,并且0%100%之间怎样成比例与速度值对应?

1500-7500-100%,做个线形转换不久得了,即触摸屏上的100%对应plc中的7500,通讯发送7500到变频,实际转速就是1500了

楼主:
按照8楼的做法试了,OK!感谢皓月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