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问APEX雷达液位计接线方式有哪些?

楼主(2008-09-05):
一台
APEX雷达液位计 ,为四线制接线,两根为24VDC供电,另两根线为信号线(信号引入DCS),按其说明书接线图来看,信号线还接有10~50CDC的电源供电,请问这种接法是否属于仪表上所说的内供电接法?如果卡件坏了,而电源供电正常的话,雷达表头是否还有信号输出?迫切请教!

网友A(2009-04-30):
当然一信号输出。。但是到卡间通道的时候信号就会终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