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我头都大了

楼主(2008-09-05):
我厂ABB400变频器使用一直正常,因改动组9902应用宏后不能使用,出现故障:接通电源外部控制以0.9HZ运行,升速最高至10HZ,原来的降速也变升速至5HZ,内部控制也一样,估计是参数恢复出厂缺省值了,

变频器是用来控制滑差调速电机用的,请各位行家高手,帮设置下参数,谢谢了

网友A:
你在改动组9902之前,为什么不把原来的参数统计出来?你把9902改回原来的值,控制滑差电机不用太复杂的设置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按照说明书说根据你们实际的工作需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恢复出厂宏

网友C:
查一下最高频率设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