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内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教:DCS内供电给四线制仪表,如果卡件坏了,四线制接线仪表还有信号输出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卡件?是板卡还是什么?

网友B:
取决你的仪表是否还有电供给仪表,如果有电是有信号的

网友C:
DCS内供电给四线制仪表

是DCS内的电源给仪表供电还是AI卡件给仪表供电?

如是AI卡件供电,仪表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是AI卡件供电,如果是DCS内的电源给仪表供电,这有什么区别?请教。

网友C:
如果是DCS内的电源给仪表供电,即DCS系统内的配电柜给仪表供电。

网友D:
四线制仪表的供电是由外部供电的。何为四线?2根电源线(220V,24V的都有),2根信号反馈线(进DCS)。

楼主你的问题含糊不清。谢谢

楼主:
我遇到的情况是两根电源线是24VDC,另外两根信号线进DCS,同时DCS的AI卡通过两根信号输出24VDC给表头的4~20mA回路。

网友D:
仪表与DCS就2根线连接。请注意:这个24VDC并不是你的DCS的AI卡件送出的,而是现场仪表送出的。把线断开,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那是现场供的电,DCS本身没电源的,除非带UP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今天我量过了,确实AI卡输出24VDC,我想应该是供给4~20mA回路输出用的吧,如果AI卡坏了,就没有4~20mA信号输出了。现附有原英文接线说明.

DC Main Power Supply
with 4–20 mA Loop
Power Supply
Wire the APEX and APEX Sentry Radar Gauges as shown in Figure 2-20,
using an 18–36 V dc main power supply. Loop power is required for the 4–20
mA/HART output. Use a 10.5–55.0 V dc secondary power supply for the 4–20
mA/HART loop output. Refer to Power Requirements on page 2-24 to
determine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required in the control room. Make sure
the main power to the gauge is off and the lines to any other external power
source are disconnected or not powered while wiring the gauge.

网友D:
朋友,罗斯蒙特APEX 接线方法有很多种的。四线 、三线都有,并且供电也可以是24VDC或220VAC的。请你注意,APEX仪表的4~20mA回路的确需要串联一个24VDC的电源,然后与DCS系统的四线制AI卡相连。而你们公司直接用了2线制的AI卡件。是不是?正因为APEX可以接2种完全不同的供电电源,才有了输出回路需要用户自己去接24VDC。如果这个仪表能自动判断供电电源,其输出端一直是24VDC,其体积肯定要比你所看到的APEX大的多。你们公司的连接方式,本人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愚见,欢迎指正。

网友C:
解决问题就好了,呵呵。

楼主:
15楼说得很正确,高见,高见,谢谢!

网友F:
15楼说得很正确,good!

网友G:
有输出的,这是卡键设计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