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技术支持关于movesp

楼主(2008-09-06):
trio技术支持,首先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梯形的桶子表面喷螺旋线,我们现在想通过桶子转动喷枪沿着桶子的的表面移动来实现,不过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桶子是梯形的所以桶子旋转时桶子表面各点的线速度是不同的,因为桶子是上端面的直径小,这样的话喷出来的螺旋线就会慢慢变粗,我想要实现桶子的转速在喷的过程中慢慢下降,以保证喷到的各点桶子的线速度不变,不知要实现这个功能要用什么命令,我看了TrioBASIC手册好像movesp能实现变速的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通过模拟器键得一个mc200的工程中不认这个命令

网友A:
首先明确说明一下,Trio的运动指令,比如Move,forward,reverse等,都可以实现在运动过程中改变速度,这些运动指令直接改变speed,Accel,Decel参数,都是立刻生效。至于MOVESP指令,它的目的并不是用来简单改变速度的指令,其主要用处是处理多段线段的自动变速问题,而且目前仿真系统还不支持

楼主:
以前没考虑清楚,在一个梯形的桶子表面喷螺旋线,要求是螺旋线的粗细均匀,我想要实现这个功能应该要喷枪移动速度不变,相应的工件表面的线速度也要不变,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实现这样的三轴联动,三轴分别是喷枪的水平轴和垂直轴,还有就是带动桶转的旋转轴,望高手指导

网友B:
算法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在此就不公开发表了.其中用到了电子齿轮,虚拟轴,电子凸轮,三角函数,积分等内容.高端运动控制和数学可以说是紧密相连.

网友C:
 发给我一份啊,谢谢!jsqjxhb@163.com

网友C: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TRIO的产品和技术

网友C:
 还没收到啊,先谢谢
TRIO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