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变频器可以公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2008-09-06):
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不用内置的PID。压力传感器接进PID控制器后,然后可以给两组输入分别给两台变频器吗?要该怎么做?是个恒压供水用的。但是不想用专用的恒压供水变频器。要求是这样的:压力反馈PID给定第一台电机运行到最大50HZ还满足不了供水,然后启第2台变频。客户不要工频。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比较麻烦,此设计方案比较另类,哈哈,第二台变频器依靠什么信号来启动、停止呢,

这种方案很可能会造成两台变频器同时低频运行!不附合科学

网友B:
这种方案是可行的,我做过。

楼主:
那该怎么做啊?给个提示

网友C:
你该做的应该是去说服客户那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是为客户服务,而不是看到客户的错误还要去盲从,毕竟你是专业人员。

网友D:
用160多省事,客户也省成本

都50HZ的了,切换到工频是没影响的啊

两台的起动都由变频器带动

网友E:
可以做到的

网友E:
其中一台的压力给定设小一点,加上延时

网友D:
这种方案劳民伤财,没必要的

网友F:
如果是电压型的压力变送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不过你这种控制方案确实有点不让人理解,简直就是顽固不化。

网友G:
楼主的要求很现实,从用户的要求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像你说的用PID调节器来做好像很难实现你的要求,我倒是建议直接采用变频器的PID+分级控制功能,分级控制就是你所需要的功能,当1#泵转速达到最高时都不能满足压力要求时,启动2#泵。只是通常的分级控制是工频直起2#泵,你这里可以把2#改为变频启动,只是不用2#的分级控制功能。

这样我想会比你用PID调节器来控制好实现一些,除非你用PLC来控制,否则普通PID调节器是无法实现分级控制功能的!!!

网友H:
可以的,你可以加个信号分配器,不过这样做(指控制)不科学!

网友I:
2#变频器的起停用1#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吸合控制由频率到达来控制,频率到达需要设置容差范围,这个比较重要,要不然压力信号变化过快会引起频繁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