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2008-09-06):
两个变频器可以共用PID控制器和压力传感器吗?不用内置的PID。压力传感器接进PID控制器后,然后可以给两组输入分别给两台变频器吗?要该怎么做?是个恒压供水用的。但是不想用专用的恒压供水变频器。要求是这样的:压力反馈PID给定第一台电机运行到最大50HZ还满足不了供水,然后启第2台变频。客户不要工频。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楼主:
还有哪里有富市的PID控制器?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表的?还不知道PID控制器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有人能说下吗

网友A(2008-11-18):
用一个分配器就可以解决了啊!

网友B(2011-02-17):
加装一台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C:
程序上做啊

网友D:
,选用主控输出是模拟量的(4-20mA/0-10V),再带上、下限报警输出。

控制模式是:一个继电器报警输出接变频器起/停端,此值设置为低于后,变频器启动;模拟信号控制另一台变频器,作为稳定压力用。

还有一个继电器,你爱做啥用就做啥用好了。

富士的PID控制器,PAX5 系列的价格几百块钱,现货。QQ:329360862

网友D:
富士PXR系列PID控制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