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什么叫直流变频

楼主(2008-09-06):
有些空调厂家动不动就在广告中用“直流变频技术”什么叫直流变频?直流电怎样变频?变频了不就是交流电了吗?干嘛还叫直流?变频本身就是将交流变为直流,再控制其频率交流输出;说直流变频是不是有点矛盾了?

网友A:
我个人也认为直流变频叫法有点不妥,所谓的直流变频技术应该是指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调速技术。在家用空调上BLDC电机的确有一些有点(和异步电机相比),BLDC电机效率比异步电机高,因为其不需要电源提供气隙磁场的励磁电流;在相同体积下,BLDC电机能输出更大的功率;其调速方法也比异步电机简单,只需改变工作的直流电压就可以实现无级调速,这点像普通直流电机。

通常BLDC电机也是利用PWM技术控制驱动电路中开关管的占空比来调整电机绕组的工作电压,和异步电机不同的是其不需要采用SPWM调制,只需将与所需电压对应的pwm信号叠加在驱动信号中便可以。

无刷直流电机(BLDC)属于永磁同步电机的范畴,其仍然是交流电机(这是废话)。由于BLDC电机控制直流电压便控制了电机绕组的换相频率,所以也属于变频调速。

我个人人为,BLDC电机因为调整直流电源电压大小来控制电机绕组上电压的频率,才有人把它叫做直流变频。这一点对于老百姓来说有点炒作的嫌疑,大大方方的叫无刷直流电机多好,大家都明白,现在不是叫喊明明白白消费吗?看来中国人就是喜欢朦胧的感觉!

网友B:
哎,增加卖点呗,混淆概念,但确实在误导消费者

网友C:
直流变频,是采用直流供电呀!市面上不是有直流调速器吗!!

网友D(2008-12-16):
直流供电也是市电供入经整流转换的。

直流变频是不专业的说法!

网友E:
搞了许多年电子,现在手机电池改名-------电版了!

空调要换-----------------------------------------雪种了!!!!

网友F:
这样是误导吧!应该叫直流调速合适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是误导吧!应该叫直流调速合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