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继电器 L

楼主(2008-09-06):
最近做LG和KINCO伺服的通信,到处都找不到关于连接继电器的资料,谁能说明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连接继电器用多少V的呀

网友B:
你看看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继电器上标注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C:
链接继电器是PLC内部的指令

不是外面的继电器

楼主:
5楼 回复时间:2008-9-10 14:34:25

连接继电器作为通信有特定的用法,如L0011接收到指令时一个周期内为on。但是其余的用法就不知道了,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C:
LG的我就知道个大概

找个经销商或技术支持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