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1.0的问题(熟悉紫金桥或OPTO22的进)

楼主(2008-09-06):
        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现场使用了OPTO22的模块,上位机使用OPTO22 FactoryFloor 4.0进行监控和控制。并且选择了紫金桥通过OPC 1.0从上位机上采集数据,供调度、工艺等人员查看、分析,并将数据导入到关系库供ERP使用。
        其中有一台工控机一共有几十个点,都使用OPC1.0采集,大部分都能正常采集到紫金桥的数据库中,但是有几个点怎么都上不来。OPTO22的OPCServer还提示了出错信息:
        1.The Item is no longer available.
        2.Advise loop start failed:Controller in use by another process on this computer.This controller may be receiving a download.Try later.(Perm.lock already lock.Cannot creat temp lock.)
        3.Advise loop start failed:Item name not defined on controller.
        大概就是这些信息,我觉得应该是OPTO22 OPCServer那里配置出错了吧,会不会是控制器发布那里呢?OPTO22我不怎么熟,这一块是另一个公司做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问他们很不方便,所以希望能有熟悉人帮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用通用的OPC工具试试,如wxopc, 等等,调好没有问题再用紫金桥的软件。

一般的测试软件比较小

楼主:
对: deng_lp 关于

先用通用的OPC工具试试,如wxopc, 等等,调好没有问题再用紫金桥的软件。

一般的测试软件比较小

内容的回复:

我用OPTO22自带的测试工具Opctest试了,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说的那个我没用过 我找来试试吧

网友B:
这个是因为OPTO22系统使用的点名是小写的,需要修改OPTO22的组态,将点名改为大写,就可以采集到了。

这MS是一个漏洞,可以用OPC的测试工具先试一下。

楼主:
对: 变形茶缸 关于

这个是因为OPTO22系统使用的点名是小写的,需要修改OPTO22的组态,将点名改为大写,就可以采集到了。

这MS是一个漏洞,可以用OPC的测试工具先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谢谢,点名我看了,都是大写的。
关于OPTO的点名OPC发布要求大写的漏洞我也听说过,我的不是它引起的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2008-10-11):
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