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A316J去保护方法

楼主(2008-09-06):
对于A316光耦去保护的方法是在9脚和14脚间串入1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去保护了.

网友A:
14脚接一个管压降滤波电容,短路掉就不保护了。

网友B:
14脚和16脚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14脚和16脚短接就可以了

通博自动化:对于A316光耦如果短接14和16脚容易烧坏A316J的,并且316价格也蛮贵的。

网友C:
接14和16脚容易烧坏A316J                不会吧 我都是这样干的啊   好像从来都没烧坏过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