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链接和HostLink有啥区别?

楼主(2008-09-06):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用一台台湾产的屏(斯美特)的一个COM口(COM2,422方式,站地址设为0),下面挂两台CP1H。 CP1H侧均选择了HostLink协议,单元号分别设为0和1  ,通讯倒上通上了,但是速度极慢!根本没法忍受! 以前用HITECH和3台甚至4台S7-200连接也没问题呢! (后来拿了台达的屏来试了也是这样)

我想是不是我在PLC侧的设置有问题了?  今天看了一下说明书,那个NT链接是什么意思? 它和HostLink有什么区别?   是否我这种用一台屏连接多台PLC的时候,PLC侧要选用NT链接选项?    可是看手册的最后面,画的图上好象NT链接是为“多台触摸屏连一台PLC”样的。   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设置? 谢谢!

另外,大家不要建议我用触摸屏上两个口分别挂两台PLC,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以后可能要四台PLC和一台屏通讯, 所以还是要解决这个一个口对应多台PLC的问题,谢谢!

网友A:
NT速度是比HOST快,而且可以“位”操作,..........

你要一个屏带多个PLC,好像只能用COM。

或者用“网关”,先将PLC组网,屏与最头的PLC联

网友B:
nt指一台PLC带N台屏,HOSTLINK是上位联接

网友C:
NT LINK是和OMRON的触摸屏连接的专用协议,HOSTLINK是公开的,只要其它厂家的触摸屏支持这个协议就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