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会反转,为什么?

楼主(2008-09-06):
我司有一个电表(三相),会一时正转,一时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最起码你得说说在什么情况下正转,而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反转?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另外,接线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你得说说在什么情况下正转,而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反转?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另外,接线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发财了,供电局还要给钱给你呢

网友D:
肯定是表坏了呗!!!!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接的不同相。

网友F:
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表的吧,接错线了

网友G:
毫无疑问,是接错线了,如第一相接对了,第二相接反了,当三相用电不平衡时就出现了以上所说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毫无疑问,是接错线了,如第一相接对了,第二相接反了,当三相用电不平衡时就出现了以上所说的情况,我有过这种情况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毫无疑问,是接错线了,如第一相接对了,第二相接反了,当三相用电不平衡时就出现了以上所说的情况,我有过这种情况

,

楼主:
好像没有规律地正反转,有时正转几圈,突然来个反转几圈。此表已使用一年多了。以前没有留意有没此问题,只是这个月物业抄表时发现用电量比上个几个月相差大多,才发现此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接的不同相。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K:
没规律估计也是线接错了,因为其他方面不会这样

网友L:
应该是先接错啦。。哈哈哈

楼主:
这表也用了一年多了,如果线接错的话,怎么以前每个月的用电量都差不多,而单单上月跟以前相差很多呢,也没有增减设备。

网友M:
应该是线接错啦。。

楼主:
今天物业换了一个新表,不知情况怎样

网友N:
接错线了

网友O:
怎么可能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好象讲不通呀。

网友P:
有没有用互感器,功率大的时候正转,功率小的时候会反转,从这个角度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