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通讯器

楼主(2008-09-06):
这东西怎么用,sui

网友A:
用途很多,我准备了一点,你先参考一下吧。

打开电源开关等待375进入主菜单画面
HART APPlicatgion(HART应用)
FOUNDATIONFieldbusApplication现场总线
Settings(手操器设置)
Listen For PC(PC通讯)
ScratchPad(写字板)

网友A:
打开电源开关等待375进入主菜单画面

HART APPlicatgion(HART应用)

FOUNDATIONFieldbusApplication现场总线

Settings(手操器设置)

Listen For PC(PC通讯)

ScratchPad(写字板)

使用光标笔双击HART 应用

1.Device Setup(仪表设置)

2O

2O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