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降压启动

楼主(2008-09-06):
请问各位大侠,电机降压启动方法有几种啊??

网友A:
星三角降压启动,自耦降压启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和串联电阻降压启动,常用的就这四种,还有一种是利用晶闸管做的软启动器。

网友B:
同意楼上那个!!!!还有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C:
168888全说了.

网友D:
如图所示.

网友D:
用途情况不同,电机大小不同。所用方法不同。

网友E:
现在也可以用变频器啊,也节能

网友F:
方法楼上的几位都说了,就看你要在什么场合使用来选择那一种控制方式了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H:
实际应用中最多的是星角启动,重载启动采用自耦变压器,绕线电机采用频敏变阻器,这三种以外的方式就很少了。现在应用软启动器的多了起来。变频器做为调速用不应单纯算为启动装置。

网友I:
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选用不同的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K:
串电阻、变频……

网友L:
我们用星三角控制风机启动,前几天做一个315KW电机用软启动,相当不错

网友M:
星三角降压启动,自耦降压启动,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和串联电阻降压启动,常用的就这四种,还有一种是利用晶闸管做的软启动器。还有用变频器控制.前面四种有专用启动控制柜。

网友N:
串联电抗

网友N:
串联电阻降压启动

可串联水阻

网友N:
还有

串联磁控可变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