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变频器与电脑通讯上??????????????

楼主(2008-09-06):
我想让变频器与电脑通讯上,然后在组太里做一个模拟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或者是让变频器和PLC(OMRON CP1H)通讯上,让电脑控制PLC来控制变频器。目前电脑已与PLC通讯上。

高手指点---------------------------

网友A:
电脑与变频器通讯也不难,变频器上有485接口,说明书上一般会说明怎么操作。

网友B:
   你安装上DriverMornitor那个软件,使用自动搜索装置的功能就能够连接上的,新版本的说明书上有这个内容的,你在看看把。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电脑给PLC一个4-20MA的信号,变频器通过PLC的信号来工作,从而用电脑,PLC来控制变频

或者用485通讯来控制变频

网友E:
安装相应变频器的软件,通过232----485转接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F:
用485/232转换后,串行通讯简单实现,

如果变频器支持标准的MODBUS从站协议就很简单,有的变频器支持自已的对话协议,也很方便,

总是看看说明书;

网友G:
不好办,变频器软件是什么

网友H:
用串口软件16制来组数据帧点发送,再组一组再发送,意思不大,如果你是VB高手自己编个通讯软件

网友I:
这些只是建议,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J:
呵呵;首先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还有要有对应的软件;

网友K: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首先,了解你所选用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现在很多的变频器都用MODBUS或者PROFIBUS)

根据不同的协议,编写不同的通讯程序,即可

或者,利用PLC的模拟量输出也可以实现~

网友L:
参考一下使用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