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选那一种传感器

楼主(2008-09-06):
一块平板(材质:塑料)上有个凸出很小的点(颜色和平板是一样的),我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感测它.

网友A:
电容式的,实际使用时候需要调下灵敏度。但不知道你说的凸出来的点与平板的面有多高,如果太近了,电容式的不行,要用其他微型传感器....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B:
出来的点与平板的面有多高

网友C:
反射式的光纤传感器,要细心调节好距离.

网友D:
采用科瑞激光漫反射的  WWW.CONTRINEX.CN

网友E:
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凸起物有多高 一般可以考虑用光纤传感器 以45度的斜视角度测量 但要光纤传感器测的是一条线上的点 所以要保证光纤传感器的光可以经过这个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凸起物有多高 一般可以考虑用光纤传感器 以45度的斜视角度测量 但要光纤传感器测的是一条线上的点 所以要保证光纤传感器的光可以经过这个点才行。

谢谢,点就高出5mm左右.

网友C:
如果点高出5mm,用反射式的光纤传感器检测没什么难度.

网友F:
其实这种情况只要使用千分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使用传感器。

网友A:
既然高出5mm那么大的距离,如果对频率没什么要求就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价格便宜。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G:
上海罗斯蒙特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实惠,性能好,售后服务热情

联系我们:www.rsmt.cn

上海松江高科新技术园区富民路88号-7

总机:86-21-57735656-6619   手机13918393675(吴梦)

传真:021-57735067

网友H:
巴鲁夫电容式模拟量接近开关可以解决此问题,对塑料的感应距离为4MM,4-20mA信号输出,想了解具体信息请来电020-38889675

网友D(2008-10-22):
把你的安装位置说明一下? 近的话 可以采用RECHNER 的电容开关? ,远的话 可以采用CONTRINEX?? 激光漫反射的 光斑可调

网友D:
资料请? WWW.CONTRINEX.CN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反射式的光纤传感器,要细心调节好距离.

网友J:
反射式的光纤传感器检测.

网友J:
呵呵? 没错就用他了

?

网友K(2009-01-14):
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啊,各显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