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ort0 port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9-06):
各位大吓,s7200 port0 port1有什么区别?我的200,port1可以上载程序,port0不可以,这两个通讯口有区别吗?

在那里可以设置这两个口的通讯速率和地址。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B:
port0 port1都可以上下载程序,port1只能设为MODBUS主站,port0从主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rt0 port1都可以上下载程序,port1只能设为MODBUS主站,port0从主都可以

如果是自己编写的通讯代码,不存在这个差别

另外楼住的那个话题,我想如果端口没坏的话,应该是被占用了,可以打在停止位上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