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电池指示灯亮怎么办

楼主(2008-09-06):
s7300电池指示灯亮怎么办?需要更换电池吗?

网友A:
换电池就可以了!你的灯已经报警,最好不要长时间使PLC处于断电状态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呀

http://www.mc-saic.com/

网友C:
这是电池没电报警,及时更换电池,消除报警,当然如果你的PLC有MC卡,不急于换也没关系,不影响运行.

网友D:
当然是换电池了

网友E:
我使用的不用换电池,

因为没有电池,

网友F:
有电池就换电池,没有电池就不用管。

以下设备不需要后备电池:
􀂙 带MMC 卡的S7-300 系列CPU 和CPU 31x IFM。
􀂙 所有S7-200 系列的CPU。对S7-200 CPU 来讲,电池卡只是可选的;CPU 集成的高
性能电容器会在短时间电源故障的情况下缓存数据。只有当电容器没有电能存储时,后
备电池才会起作用。电容的后备时间(或周期)由CPU 决定。
􀂙 使用MMC 卡的C7 设备,如:C7-613,C7-621, C7-635,C7-636 等。

网友G:
呵呵;换个电池就行了;

先准备好新的电池;把PLC通电15分钟以上;

断电,1分钟内换好新的电池;

通电就行了;

网友H:
一般的PLC支持通电时更换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PLC支持通电时更换电池

网友J:
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