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99号报警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06):
松下A4系列99号报警应如何解决
有时一开机就报警,有时运行一段时间就报警。

楼主:
有时一开机就报警,有时运行一段时间就报警。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手册? 可以先看看报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