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24xp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08-09-06):
现在用西门子编程遇到一个问题,苦思不得其解。问题如下:

224XP自带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这个模拟量输出我就没搞懂,

1:输出端子V,I是什么关系,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2:模拟量输出怎样得到电流输出,比如说0到20MA的电流输出?

谢谢!

网友A:
V-M输出0-10VDC,I-M输出0-20mA。两者只能使用其一。

网友B:
比例吧,就跟输入一样

网友C:
32000对应最大模拟量输出

网友D:
呵呵;找到对应的内部地址就行了;

V表示电压信号、I是电流信号;

网友E:
初学者,能给个4~20mA输出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s7-224XP的D/A是0-32000对应0-20mA。为了使0-32000(用X表示)对应输出4-20mA,变量X必须经过变换为新的变量Y。

Y=6400+0.8X。 根据此公式,编程计算出Y值,最后传送Y至AQW0。

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D:
EM232及EM235只能输出0~20mA的信号;

用4~20MA可以设定最小数字量为6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