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S7300与EM277通信时如何安装GSD文件

楼主(2008-09-06):
在GSD文件夹找到了GSD文件,但为什么安装不了呢?而且总提示"该文件不能复制",请高手指点迷津,

本人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直接装就装上了,你另外找一个文件看看,是不是你的文件破坏了或者属性不对呀

网友B:
不清楚楼主如何安装的?

应该在Step7硬件组态中的Options菜单下选择Install GSD……

如果楼主依据这个方式安装,那么说明您的GSD文档有问题啦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