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相关知识

楼主(2008-09-06):
电阻式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其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金属氧化物(ITO) 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划伤的塑料层(其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大约1/1000英寸)透明间隔点把两层ITO导电层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平常相互绝缘的两层导电层就在触摸点位置有了一个接触,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后,进行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5V相比即可得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这就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
电阻类触摸屏的关键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① ITO,氧化铟,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埃=10-10米)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层。
② 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不宜作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1、五线电阻触摸屏:
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把两个方向的电压场通过精密电阻网络都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加在同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分时检测内层ITO接触点X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五线电阻触摸屏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只作导体仅仅一条,触摸屏的引出线共有5条。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另一个专有技术是通过精密的电阻网络来校正内层ITO的线性问题:由于导电镀膜有可能厚薄不均匀而造成电压不均匀分布。
电阻屏性能特点:
① 它们都是一种对外界完全隔离的工作环境,不怕灰尘、水汽和油污
②可以用任何物体来触摸,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这是它们比较大的优势
③电阻触摸屏的精度只取决于A/D转换的精度,因此都能轻松达到4096*4096• 比较而言,五线电阻比四线电阻在保证分辨率精度上还要优越,但是成本代价大,因此售价非常高。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改进:
首先五线电阻触摸屏的A面是导电玻璃而不是导电涂覆层,导电玻璃的工艺使得A面的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且可以提高透光率。
其次五线电阻触摸屏把工作面的任务都交给寿命长的A面,而B面只用来作为导体,并且采用了延展性好、电阻率低的镍金透明导电层,因此,B面的寿命也极大的提高。
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另一个专有技术是通过精密的电阻网络来校正A面的线性问题:由于工艺工程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厚薄不均而造成电压场不均匀分布,精密电阻网络在工作时流过绝大部分电流,因此可以补偿工作面有可能的线性失真。
五线电阻触摸屏是目前最好的电阻技术触摸屏,最适合于军事、医疗、工业控制领域使用。
2、四线电阻触摸屏
触摸屏附着在显示器的表面,与显示器相配合使用,如果能测量出触摸点在屏幕上的坐标位置,则可根据显示屏上对应坐标点的显示内容或图符获知触摸者的意图。其中电阻式触摸屏在嵌入式系统中用的较多。电阻触摸屏是一块4层的透明的复合薄膜屏,如图2所示,最下面是玻璃或有机玻璃构成的基层,最上面是一层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从而光滑防刮的塑料层,中间是两层金属导电层,分别在基层之上和塑料层内表面,在两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导电层在触摸点处接触。 触摸屏的两个金属导电层是触摸屏的两个工作面,在每个工作面的两端各涂有一条银胶,称为该工作面的一对电极,若在一个工作面的电极对上施加电压,则在该工作面上就会形成均匀连续的平行电压分布。如图1所示,当在X方向的电极对上施加一确定的电压,而Y方向电极对上不加电压时,在X平行电压场中,触点处的电压值可以在Y+(或Y-)电极上反映出来,通过测量Y+电极对地的电压大小,便可得知触点的X坐标值。同理,当在Y电极对上加电压,而X电极对上不加电压时,通过测量X+电极的电压,便可得知触点的Y坐标。
四线电阻触摸屏的缺陷:
电阻触摸屏的B面要经常被触动,四线电阻触摸屏的B面采用ITO,我们知道,ITO是极薄的氧化金属,在使用过程中,很快就会产生细小的裂纹,而裂纹一旦产生,原流经该处的电流被迫绕裂纹而行,本该均匀分布的电压随之遭到破坏,触摸屏就有了损伤,表现为裂纹处点不准。随着裂纹的加剧和增多,触摸屏慢慢就会失效,因此使用寿命不长是四线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