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

楼主(2008-09-06):
伺服电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伺服电机是加有反馈的闭环控制的电机,电机是鼠笼的,也许定子、转子形状不同有好几种类型。
但同步电机是没有反馈的开环电机。同步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的。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转子是鼠笼的没有磁性。这就是区别。

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伺服电机可以是普通电机+编码器+伺服驱动器。靠伺服驱动器控制消除电机的滑差。所以无论有没有负载都很准确的达到所要的转速或位置。
同步电机在空载下可能同步,但负载超过一定量的时候就不能同步了。

伺服电机一般为永磁式同步电动机,驱动数控机床上的X/Y/Z轴台面,电机电机后带绝对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一般不使用鼠笼异步电动机。
数控机床上的主轴电机也带编码器,但分辨率没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高,同时由于随动性能要求不高,一般使用鼠笼异步电动机,这样成本可以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