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06):
现在我厂上了一台安川伺服(sgdm-50ada),开始还好,后来开始飞车,请大家给解答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叫人家怎么回答???先说说你是用什么控制?其控制方法是什么样???

网友B:
什么飞车/说明白些u呀

网友C:
160kva变频器把电流控制在300A能否控制200KW电机

网友D:
160Kva的容量还不足200KW呢!需要限流吗?

网友E:
应该是伺服电机的接线那块有问题吧,是不是没有接好和干扰的问题。

网友D:
不会又是动力线的UVW相序接错了吧!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富士伺服的动力线相序接错,结果电机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