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EV1000-4T0055G启动频率显示正常但无输出电压

楼主(2008-09-0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谁碰到过艾默生变频器EV1000-4T0055G启动频率显示正常但无输出电压。模块和主板是好的,主板输过来的驱动封锁信号为高电平,说明驱动被封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好象我记得控制板的驱动电压是直接给的模块。中间好象没有什么其他的

楼主:
我已修好了,是TL082C好坏

网友C(2009-03-2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但我没修好。谢谢西湖龙井,下次我应该会修了!

网友D(2012-09-05):
还有7840.如果7840坏了也不行的,7840一测就知道好坏了,7840第5脚,对应。6.7。8.脚发电压分别为 2.5V。2.5V.5V。就是和这个TL082对应的那个7840.如果没有TL082可以用LM358代替。一样好用。我今天修好一台ET1000-4T0037的机器同样的问题,启动频率显示正常就是没输出。用LM358代替的TL08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