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菱冰箱除霜定时器

楼主(2008-09-06):
如何判断它的好坏,谢谢

网友A:
呵呵;定时器坏了就是不论优点么时间都是断开或者都是闭合的;

按设定的时间来闭合就是好的;

网友B:
这种定时器有两种型号,在接线上有区别,但判断好坏的方法基本一样,首先将定时器手动旋转到除霜位置,需要有耐心,因为很容易扭过头,再给定时器接入220V的交流电,观察定时器能否自动走过除霜位置,大概为10几分钟左右,注:冰箱除霜定时器 大部分都是在走到除霜位置就走不过去了,造成冰箱无法制冷,始终处于除霜状态,甚至将加热丝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