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的路还真不好走呀

楼主(2008-09-06):
大哥大佬们,本人新手一位,搞电到是搞了很多年了,可是PLC门外汉呀,目前有一台台达DVP14-ES的,买了一个USB转RS232的串口线都没法

跟电脑通讯,到底该怎样一步一步来弄,恳请大家指点,让兄弟入入门吧,在此稽首了!!!

网友A:
用Z-TEK力特 USB1.1转串口线 ,  选择COM4口.就可以用.

楼主:
首先感谢,我用的就是力特1.1的,也是选取的COM4口,可不行呀,另外大家看下我的为什么会是管理呢

网友B:
小哥 你的usb转232的时候有问题他便宜的是不能好用的

网友C:
usb串口的驱动程序装了吗?如果没装的话那只能下载一下了

网友D:
不知道怎样教你

楼主:
程序写进PLC也能运行了,但是太简单的了,有哪位大哥继续指点我一下呀

网友E(2008-10-21):
换PCI擦槽的 比较稳定

网友F:
你还是先去确认一下你的USB转COM的COM口是多少号!!然后在PLC软件中设置一下这个端口号!

网友D: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