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400 MMC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06):
各位大侠,S7-400存储卡里面的程序怎么删除呀?

谢谢了

网友A:
Online后,一个一个FB,FC……删除。

网友B:
偶想,既然是MMC卡,是不是可以用读卡器直接在电脑上删呢?

楼主:
没有读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想,既然是MMC卡,是不是可以用读卡器直接在电脑上删呢?

最好不要这样他做。

网友B:
为什么呢?
或者就不删,之间写入新的就成了吧

网友D:
电脑上认不出来吧?

我记得我以前在300上的MMC卡就认不出来!!

网友D:
你用CPU上的复位行不行,400的复位和把电源上的电池去掉程序就没了!

网友E:
不可以用普通的读卡器格式化,否则你这卡的系统功能和系统功能块都没有了,不能使用了。要么你就一个一个文件删,要不就用西门子专用读卡器

网友F:
同意8楼的见解,因为本人有深刻的教训

网友G:
oline删就可以了

网友B:
学习了,我以为都可以呢~~

为什么一定要删除呢?不删放里面,有新的程序直接写进去不行吗?

网友H:
传一个空程序进去就行了!

楼主:
看来那就只有一个一个删除了

系统功能块和系统功能都是在存储卡上面吗?

我以为是在CPU里呢

网友G:
传一个空程序进去就可以啦

网友I:
不可以用电脑格的 会换掉的

网友J:
400的复位和把电源上的电池去掉程序就没了!

网友K:
千万不能用普通读卡器格式化

网友L:
很危险,千万小心.

网友M:
将CPU主机模块上的转换开关旋至“reset”位置停留几秒钟,然后再切换到“ru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