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台机床用一个三相四线电表.总工作电流约40A.该用多大的电表?

楼主(2008-09-06):
不知用30A----60A的电表行不行??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大一点不怕,下了容易烧。

楼主:
不知道瞬间启动电流会不会把表烧了?很少接电表.呵呵..

网友C:
不会的 我们工厂 3台车 2台洗 2台焊 一台磨  还有起它用电设备 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应该选用3×60A的

网友E:
60A的足以

网友F:
选60A的三相四线电度表,

网友G:
选3*3(6)A的,加75/5A  电流互感器

楼主:
用3X30(100)A的行不?(100)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H:
选3*3(6)A的,加75/5A  电流互感器。主要是互感器的选用,经过变比进入电度表的。你可放心.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3X30(100)A的行不?(100)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J:
100表示最大范围

网友K:
最好加互感器,安全一些,但是互感器会有用电损耗

楼主:
100A足够了.就是接线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