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8-09-06):
请问在WINCC软件中,OP27与OP270能互相转换吗,它们两个可以通用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wincc上微机软件,不能编辑触摸屏

op27是很老的型号了,功能上区别不大,但是需要转换后才能下载到op270中

现在op270也会被逐渐淘汰掉了,取而代之的好像是op277

网友B:
西门子触摸屏只能用WinCC flexible和ProTool来编程.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wincc上微机软件,不能编辑触摸屏

op27是很老的型号了,功能上区别不大,但是需要转换后才能下载到op270中

现在op270也会被逐渐淘汰掉了,取而代之的好像是op277

内容的回复: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有一套OP27老设备在用,我想在上边改一点东西.我把它转换成OP270之后,进行参数更改,然后再把程序下载到OP27这个屏里,请问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