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电机

楼主(2008-09-06):
有一台车床,电机刚修,装上后,正转再反转,有嗡嗡的声音,转不出来,高速和底速都是.等电机完全停止,再启动另一转向就正常,请教高手

楼主:
拜托各位高手

网友A:
查一下三相电流,看看是否缺相。

网友B:
三相电源缺相,请检查电压及电机主回路。

网友C:
电机应该没问题,检查接触器触点情况。